关于三极管功耗的问题

楼主(2011-11-28):
如图所示:假设图中Q1在V4=5V时工作在饱和区,减小V4,使Q1慢慢进入线性区,我想知道的是,Q1在什么时候,功耗最大。
我的理解是 P(Ic)=(VCC-Ic*RL)*Ic  :  Ic与功率P成一个向下的抛物线,最大值在Ic=VCC/(2*RL)   也就是说,晶体管在线性区的时候,功耗最大。不知道理解是否对。

我在看书的时候,书上说,用晶体管的开关状态驱动大电流负载的时候,确保输入驱动足够能使晶体管进入饱和区,否则晶体管在线性区过大的功耗会损坏晶体管。

网友A:
re LZ:

三极管确实是在线性区的中点功耗最大。所以,为了提高放大器的效率,通常要求三极管呆在线性区的时间越短越好,如此催生了乙型和丙型放大器。开关电源中晶体管的开关工作状态的选择也是基于此。

网友B:
一目了然

网友:
应该是线性区吧,其它的要不就撒手不管,要不就横刀拦截,功耗也不会太大吧!

网友(2012-04-07):
从数学上看的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