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2转485老会坏

楼主(2011-11-28):
最近不知道怎么的,232转285模块老是坏。就是HEX,哪个大侠会修啊?如果这样坏下去我可吃不消。 有时候通讯,通着通着就坏了。就是A.B线短路了。B对A电阻是0欧姆。

网友A:
是不是485芯片的质量问题

网友B:
先检查你的设计和模块选型是否适当,可靠性不是靠修的。

网友C:
使用我的试试

网友D:
不没这样用过

网友E(2012-06-18):
贴个图,大家帮你分析一下

网友F:
看你485口 有没有钳位电路啊,是不是高压损坏?发个图看看,还有说说你的使用环境

网友G:
买台湾MOXA,质量好。

网友H:
地电流太大,加隔离吧。

网友I:
有个光耦转换的ic,你查一下

网友J:
只接了A和B,地线没接吧

网友K(2012-07-29):
我也是这个问题,求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