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小型的继电器能有多小

楼主(2011-11-28):
请问微型继电器最小尺寸能有多小,我想找一小型信号继电器(因通过电流较小,100mA左右),电压5V,高度在5mm左右(不超过6mm),请问有见过这样小的继电器吗

网友A:
干簧继电器有这么小得

网友:
松下的那种PMOS继电器,SO-8封装。

网友B:
建议采用楼上提到的那种固态继电器,控制部分是发光二极管,接收部分是光电池组+MOS管,属于PhotoMOS继电器。

网友:
松下的那种PMOS继电器,SO-8封装。
引用 网友C:

楼主能不能发点资料啊,我也在找这种小封装的。

网友D:
出了MOSFET继电器,欧姆龙有一种表面安装型继电器,高度5mm,有如下几个型号:G6K-2F,G6K-2G,G6K-2P,G6K-2F-Y,G6K-2G-Y,G6K-2P-Y

楼主:
哦,谢谢,先找资料看下

网友E:
这么小的电流就不要用继电器了啊,继电器不好的。用个三极管什么的就行了吧。

网友F:
现在市面上PHOTOMOS性价比最好的就是东芝的

网友G:
三极管 就好

网友H:
欧姆龙G6L,号称最薄

网友I:
我单位有个欧姆龙的产品手册明天看看

网友C(2012-05-26):
楼主能不能发点资料啊,我也在找这种小封装的。
引用 网友J:

http://device.panasonic.cn/ac/c/control/relay/index.jsp

到网站上去选松下的型号吧。型号太多了。我们是松下代理商。能够免费提供一些样品用于前期研发测试。

网友K:
SSOP-4的都有。

网友L(2014-02-13):
最小的贴片固态继电器 CPC1230N

网友M(2017-08-23):
最小的应该是欧姆龙的 G6K 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