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的题目是单片机控制的开关电源

楼主(2011-11-28):
快毕业设计了,题目是单片机控制的开关电源
具体题目如图:
想从毕业设计里多学些硬件的知识,做的是电源,所以想趁这次在电源方面多了解一些,希望能有朋友提供些电源方面的基础知识和资料,主要是硬件方面的,非常感谢!!!

网友A:
帮顶,有点挑战性。

网友B:
有点挑战性啊。
1、PFC部分,要考虑使用什么样的方案。
2、普通单片机可能还需要通过DA,产生模拟量,来配合控制PWM输出吧?
3、辅助电源部分,你需要考虑:①桥式电路开关管的供电电压隔离。②PWM控制器使用的运放的正负电源。
4、显示电流电压值,那么需要使用的单片机最好能带有AD的,并且,电流采样部分,要考虑是使用分流器还是采用霍尔。建议使用霍尔,一致性比较好。
5、桥式电路,要考虑散热,无非就是半桥,全桥了。通过带有中心抽头的变压器,次级采用二极管整流,就ok了。
6、恒流恒压部分,只要,将电流电压带入控制环路,然后控制PWM输出就可以了。

楼主:
你好可以提供些电源的硬件方面的基础知识资料吗?应该会采用STC12c5a60s2
回复 网友B:
单片机

楼主:
现在只是先选了题目还没有想那么多,只是想在毕业前学点电源方面的基础硬件知识

网友C:
全部做肯定做不完,做某一部分电源硬件就可以了。不要贪多。

网友B:
网上资料挺多的,到电源网或者21dianyuan上面看看。

网友D:
:loveliness:在下也在做这个当毕业设计
刚开始看资料,不妨加一下好友,一起做:lol

网友D:
看了一下你的设计要求……和我的不大一样。
我自己找了LM2576-ADJ,似乎只能输出3A。电压还好

网友E:
建议你先用电容降压的方法先让单片机,A/D等辅助电路工作起来,然后你再考虑你的这些参数什么好做多了。

网友F:
对于没有做过电源的人来说
光APFC+一个桥式DCDC电源就挺复杂的了
难又难在电源里几个电磁部件的设计和制作
如果可以 我看楼主最好改成前级采用成品电源,设计一个数控电源后级比较实在

网友E:
也是一个不错的想法。

网友G:
同意13楼。

楼主:
呵呵,谢谢各位的意见,我们有一组有3个人,大概有3个星期的时间,APFC还不了解,桥式DC-DC以前有了解过,只是没做过,如果到时做不来就只能采用13楼的意见了!!

网友H:
我的同学好像有一篇这样的论文吧  是过载器的

网友I:
有难度。。啊!!

网友J:
3个星期。。其实对一个没做过类似方案的老鸟来说。。也是挑战了

楼主:
表示压力很大!!

网友K(2013-10-31):
引用 网友F:
对于没有做过电源的人来说
光APFC+一个桥式DCDC电源就挺复杂的了
难又难在电源里几个电磁部件的设计和制作

你好,工程师。我想做个开关电源的毕业设计,可是想不出说明好题目,请问可以帮我指点一下吗?比较 急,万分感谢 ,我是信息工程专业的!

网友:
感觉不简单啊!用模拟IC器件还行如果用单片机感觉不简单啊!愿楼主顺利完成任务

网友L:
这个东西网上资料不少,10A电源不算大,就是51实在是资料太好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