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困惑已久,我觉得需要向各位求救了(avr单片机之困惑)

楼主:
小弟之前有学过C51单片机,最近学习AVR,有几个问题一直困惑小弟,望各位能指点迷津,不指点的也捧个人场。

           1、Bascom-AVR、AVR Fighter、CVAVR、mikroBasic PRO for AVR、AVR studio4等,对于我们初学者应使用那个软件较好?是否烧写程序的过程就是“读入FLASH,EEPOM”等的一个过程?

           2、关于USBASP,本人用的是Atemga16单片机,可USBASP上却是Atemga8L单片机,看图纸它只用了SS,MOSI,MISO,RESET,RXD,TXD等脚,两者是怎样的一个关系?

           3、自己下了CVAVR和studio,可是不知道如何去配合实用?请问A普这方面的资料吗?

           4、另外,如果用Atmega16可以控制机器人吗?有哪些问题需要注意的呢?

                                                                         谢谢!
                                                                ——朝着“钢铁侠”迈进

网友A(2011-11-29):
AVR studio4 是个官方集成环境, 值得推荐. 但还要配合编译器.
CVAVR 是的包含编译器的集成环境, 其实有它一个就够了, 不必要配合 AVR studio4.
关于编译器和集成环境, 更值得推荐的是 avrgccide V2.05, 虽然有点老了, MEGA16 不错, 因为内含 GCCAVR 编译器, 代码执行效率很高.
USBASP 大概只支持 Atemga8L 和 x8 的固件, 不过 ¥1x 的价格, 直接买一个就是了. 初学者不值得花时间在上面, 下载的上位机推荐 ProgISP, 去网上搜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解答。可似乎还有很多没有回答我。

             目前我的状态是:正在学C语言,可编译软件都不会用,一个简单的流水灯也不能试。。

                 请求帮忙!

网友A:
编译软件不会用, 那就先试软件里带的例子

网友B:
为了以后研究ARM 最好是用GCC

楼主:
回复 网友C:

                       okay!!说的是最好,可具体有什么不同呢??能为我们这些初学者总结几条吗?方便我们走弯路。。。

                         谢谢**!

网友D:
我看很多人都用icc,难道cvavr不行么?我也是初学的,开发板和仿真器有什么区别啊?都是干什么用的啊?我都不会用?

楼主:
回复 网友E:

      1、    目前本人有AVR-STUDY的一块M16L板子,另外还配的应该是一个USBISP的东西,固件,驱动似乎都有,可没有具体的操作流程,毕竟是下载器弄好了才可以下载东西呀!

       2、    另外还有问题是:不理解STK200/STK300和STK500的区别,是下载线吗?那我的那个USBISP呢,怎么办??

       3、试过用CVAVR写程序,但出现这个——
               请各位指教!!!

网友F:
随便一个就行,入了门了,用哪个都差不多

网友G(2012-02-11):
初学者:编译器用CVAVR, 编程下载用智峰ZF008(www.zhifengsoft.com)。
在CVAVR里写程序,然后编译。
用zf008写到片子里面去,并口写或者在线写都行。
然后上电运行看结果,不对就反复查改。
avr芯片简单,AVR studio4不要装,仿真基本上用不到的,不依赖仿真反而更有利于培养自己好的编程思路。

网友H:
给AVR初学者的建议:
1:编译器:ICCAVR(简单易学免费,其实最好的还IAR,但是付费商业软件)
2:编程工具:用个ISP下载线即可,很便宜,初学者没必要浪费时间在此上面,等有一定基础再去研究也不迟。(参考: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9449267000
3:最好有块开发板实战,每款开发板都配有很多相关的基础教程。(参考:http://item.beta.taobao.com/item.htm?id=13201853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