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常用的片阻(厚膜工艺)是敏感元件吗?

楼主(2011-11-28):
我们常用的片阻是敏感元件吗?
在日常应用时常发现在未通电测试前,就出现电阻值偏低的问题,如:1%精度变为5%,而且都是阻值变低。常出现以下场合: 1、以TL431为中心的电源基准电路中的两只分压取样电阻,导致电压输出偏高或偏低。 2、在家电中的按键电路为了节省单片机的端口,采用AD转换的读入方式,需要精密分压电路的两只电阻,变阻时可使按键失效。 3、在锂电池保护电路中,部分机型需要一只ID电阻,这电阻要求精度较高,生产时过贴片机后其电阻值已经出现变低的问题。 这是本人在使用普通片阻曾经遇到的问题,大家有遇到过吗?你们认为是什么原因呀?大家交流一下!

网友A:
任何器件都会有温度系数,电阻也不例外,常规贴片电阻的温度系数当然也是“常规”值,但不能称为“敏感元件”,至于阻值变低,应该是你的焊接工艺、焊料或PCB板材有问题,电路板上存在导电物质残留或者受潮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