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总线驱动不足?or PCB layout问题?

楼主(2011-11-28):
我用ARM9外加SDRAM、FLASH和3片sim卡接口芯片做了电路,第一版很正常,第二版把ARM9、SDRAM、FLASH等和sim卡接口芯片分别布在2块板子上,数据、地址总线等通过插针座连接器连接,调试时发现不能正常运行程序,要取下一片接口芯片才能正常工作,sim卡接口芯片是直接挂在cpu数据和地址总线上的,是不是总线驱动不足还是PCB布板有问题?接口芯片不是随便取哪一片都能正常工作的,非要取其中的那一片才能正常工作,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教大家!

网友A:
LZ在一个芯片接口加个上拉排阻试试
也有可能是PCB走线过长

网友B:
如果是只有一片才正常,问题不小了

楼主:
我估计可能也是PCB走线过长,那先加上拉电阻试试看。

网友C:
也有可能是连接座有问题

网友D:
应该是遇到信号完整性的问题了
这里给你几点建议:
1.首先去量测一下信号,看看信号的品质
2.线长是不是过长
3.con的阻抗控制的好不好,是不是专门的高速con

楼主:
感谢大家,信号完整性是最头疼的问题了,PCB布板是我自己布的,感觉布的很差,数据总线频率100M多

网友D:
回复 楼主:
恩,布线的时候信号完整性就要考虑到,不然现在想要整改比较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