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rtu 副机应答前用不用延时3.5T?

楼主(2011-11-28):
还是可以立即应答。副机接收时间间隔是设置3T为一帧

楼主:
立即应答会不会让其他副机以为是同一帧。

网友A:
一般不会,因主机查询帧是包含停止位的。不过,一般软件上处理都会收到查询帧后延时一下再发送,比较保险!

网友B:
>=3.5T,最好是按照标准格式设计,否则兼容性较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