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一个二选一mux和一个inv实现异或?

楼主(2011-11-28):
如何用一个二选一mux和一个inv实现异或?
菜鸟。想了半天没有想出来。

网友A:
嘿嘿,异或首先就是明白,不同的两个数的结果是1.
比方输入是a, b 输出是c,
那么当a b相同是选0, 不同选1,这个时候选择器就出来了。
如果和0和1出来,只能靠inv了。
比方当a=1 b=0 c=1
         a=0 b=1 c=1
         a=1 b=1 c=0
         a=0 b=0 c=0
可以看到ab相反c为1,
那么
input a,b;
output c;
assign c=a?(~b):(b);

楼主:
明白了。嘿嘿。谢谢啦。:kiss:

网友B:
基础才是最重要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