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容的温度系数与漏电流

楼主(2011-11-29):
最近在工作中遇到一个问题,一个小信号处理电路中的一颗积分电容,容值为1pf,这个电路对这颗电容的精度要求不高,但其温度稳定性要求非常高,同时漏电流要非常小,这样信号才能得到良好的信噪比。在对该电容的选型过程中,我锁定了3种电容,1:聚丙乙烯薄膜电容,但是这种电容很难做到1pf,根本买不到。2:NP0(C0G)陶瓷电容。3:云母电容。现在先问一下后两种电容(NP0(C0G)陶瓷电容和云母电容)那种电容的温度稳定性最好,漏电流最小。有了解到网友请帮忙解答,在下不胜感激。

网友A:
楼主有没有弄错呀, 1pf 的 C0G 电容怎么会没有呢, 这容量的电容大都是这类的.
是不是 1uF 呢, 这个容量肯定做不到. 但是薄膜电容也是能够做得到的

网友B:
1pf做积分电容,容量太小了。
器件引线电容和线路杂散电容很容易大于1pf,它们的温度稳定性没有保证。
积分电容要大一点,转换结果才能稳定。

网友C:
积分电容,容量一般是100pF到100nF之间,积分速度越快的,容量越小。3458A的速度可以达到100,000次每秒,所用的积分电容是330pF的陶瓷电容,不知道楼主的采样速度是多高的?

如果真的需要1pF的(注意,F为大写),那可以DIY一个空气电容,可以满足漏电和稳定性的要求。

网友D:
这样的积分电容设计是有严重问题的,PCB分布参数会有明显影响,连温湿度都会影响的很明显,而且常规电容也无法满足。

网友D:
楼主有没有弄错呀, 1pf 的 C0G 电容怎么会没有呢, 这容量的电容大都是这类的.
是不是 1uF 呢, 这个容量肯定做不到. 但是薄膜电容也是能够做得到的
引用 网友A:

C0G、NPO材料的电容当然有1pF的,还有更低容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