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主大人求救 stm32F207AD测试数据问题

楼主(2011-11-29):
我碰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单独使用ADC3的ADC_Channel_5调试,可以在Memory看到相应的数据,再单独调试ADC3的ADC_Channel_9同样可以得到正常的数据。问题来了,当我把2路(电压数值不一样)采样放在一起工作进行测试的时候,我只能在memory看到第一路通道的数据,求解!附上程序: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ADC_CommonInitTypeDef ADC_CommonInitStructure;   //*DMA初始化结构变量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DMA初始化结构变量
    /* Enable DMA clock */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DMA2,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3, ENABLE);
    /* DMA2 Stream4 Configuration --------------------------------------------*/
    DMA_DeInit(DMA2_Stream0);
    DMA_InitStructure.DMA_Channel = DMA_Channel_2;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ADC3_DR_ADDRESS;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0BaseAddr = (INT32U)&ADBUF;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ToMemory;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4;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Mode = DMA_FIFOMode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Threshold = DMA_FIFOThreshold_HalfFull;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urst = DMA_MemoryBurst_Sing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urst = DMA_PeripheralBurst_Single;
    DMA_Init(DMA2_Stream0, &DMA_InitStructure);
    DMA_Cmd(DMA2_Stream0, ENABLE);

    //* ADC Common Init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工作在独立转换模式下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Prescaler = ADC_Prescaler_Div2;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DMAAccessMode = ADC_DMAAccessMode_Disabled;//*DMA的模式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TwoSamplingDelay = ADC_TwoSamplingDelay_20Cycles;//*2个采样之间的时间间隔
    ADC_CommonInit(&ADC_CommonInitStructure);

        //*ADC3configuration
    ADC_InitStructure.ADC_Resolution = ADC_Resolution_12b;  //*12位的逼近采样精度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ENABLE;            //*多通道扫描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持续循环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Edge=ADC_ExternalTrigConvEdge_Falling;//下降沿转换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T4_CC4; //*T4_CH4触发转换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转换数据向右对齐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onversion = 2;
    ADC_Init(ADC3, &ADC_InitStructure);

    //*ADC3 regular channels configuration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3, ADC_Channel_5, 1,  ADC_SampleTime_480Cycles);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3, ADC_Channel_9, 2,  ADC_SampleTime_480Cycles);
ADC_DMARequestAfterLastTransferCmd(ADC3, ENABLE);
    //* 多通道DMA传输完成标志
    ADC_DMACmd(ADC3,ENABLE);
    ADC_Cmd(ADC3, ENABLE);

楼主:
有使用过f2系列AD的大虾给点意见啊!:lol

网友A:
看手册里说过, 同一路模拟信号, 不要让两个 AD 都去采样

楼主:
不是同一路,是2路不同电压值!

楼主:
hoho 自己搞定了!:victory:

网友B(2014-09-06):
自己搞定了,告诉大家一下解决办法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