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中有尖峰干扰,大家看下这说法对吗

楼主(2011-11-29):
比如电源 纹波10mv  而且还含有几百KHz的尖峰 约20mv

这样的电源供给我基准稳压芯片 ,稳压芯片输出 也有几百KHz的尖峰 (应该是整个电路地线上都有此干扰)

这样的稳压芯片输出 想用做在直流工作情况下(压控恒流源,用此稳压做压控)

这样的几百KHz的尖峰会影响我后面电路的电流(直流)吗 ,

“有人说几百KHz的尖峰和我的直流 频率相差很大,不会起到影响 ,若我的电路工作频率也在几百KHz, 则几百KHz的尖峰会影响我的电路。”

这个说 法确吗

网友A:
不一定是芯片的问题,有可能是布线问题或测试时感应而来的波形

楼主:
现在这干扰是因为电源而带来的。

疑惑是:几百KHz的尖峰干扰 会 影响我的电路工作吗
        我的电路是工作在直流(或者说是近直流)状态,

        干扰频率与我的工作频率不是在同一个范围,这样是否也会对电路产生不良影响?

网友B:
to LZ:

如果电源纹波频率和工作信号频率相差比较大(如你所说的几百KHz和接近直流之差别),则确实可以采用滤波的方法减小电源纹波对电路工作的影响。但若工作信号频率和电源纹波频率相仿,则问题就相对来说比较大了,解决起来也较困难(除非设法降低电源纹波)。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源纹波频率和工作信号频率相差比较大,不采用滤波方法行不?

不采取任何措施, 就这样工作 ,这样的电源是否会影响电路?

电源纹波频率和工作信号频率相差比较大,是否可以不去考虑 有影响的问题

网友B:
to 5L:

这要看你具体设计的要求。若认为信号上存在此噪声纹波无所谓的话,可以不予考虑。

楼主:
回复 网友B:
若电源电压确实在波动,我电路是不能接受的。

但现在疑惑的是 : 这个电源电压波动非常快(即频率高),对于低频工作电路来说,是不是可以看成电源电压不波动呢? 相当于有效值为0偏差。

夸张点说:
若5v电源电压 ,1分钟前4.99v,1分钟后5.01v, 那我电路是肯定不能接受的。
若5v电源电压 ,1us前4.99v,1us后5.01v,这样不停的波动, 我电路输出会什么样,我也不知道。。。。 (这就是疑惑)
电源电源波动的很快,我低频电路还没有反应过来,电源电压又回到正常值, 可以这样理解吗,所以不影响我的电路

网友C:
有效值不是0.平均值是0.你用电压表直流档测的是平均值
如果是有源滤波,这个是通过电源进来的,与psrr有关。
如果用无源滤波,那么就要足以输出阻抗问题。
20mVpp@100khz,低频信号你就别管他。

网友C:
如果信号与100k接近,那么就要看信噪比。
如果是数字量,20mv肯定没有超过器件噪声容限

网友D:
我觉得不对。。原因吗。楼上说明

网友E:
看实际电路了
我曾经就被电源干扰过
频率差不多

网友F:
不一定,还看元件性能和环境

网友G:
有可能是布线问题或测试时感应而来的波形

南京耳鼻喉医院
武警南京医院

网友H:
如果真的担心电源的干扰影响后面的电路,可以在DC-DC转换的时候采用分离元件,把电源的地和后面电路的地隔开,这样效果会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