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7606-4 输入超过2.5V就不能正常采集

楼主(2011-11-29):
现在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调试AD7606-4的时候,2.5V以下输入的时候能正常采集,精度还不错,但是只要输入超过2.5V,采集就不对了,而且调试软件CCS3.3也比较卡了(就像电脑死机了一样)。不知为何。麻烦有经验的高手指导下~

网友A:
我用的是八路的AD7606,一点问题没有啊。楼主电路可能有点点问题!

楼主:
谢谢!!!~明天给大家上图,今天还要忙其它事情。这个问题困扰我几天了~~~可能是电路的问题,但也没发现什么问题。现在AD7606-4供电是5.74V,超过了建议的4.25V-5.25V供电,不知有没有问题,使用内部基准电源2.5V,是用DSP2812控制的。

楼主:

跟2812的接法如下图。 file:///D:/ad7606.jpg

楼主:
现在可以采集2.5V以上的电压,上面电路没问题,呵呵。2.5V以下可以达到14位的精度,就是2.5V以上时精度比较差,3.3V输入采集进来显示3.6V。不知怎样可以把精度提高。麻烦高手指点下,我现在还没有使用过采样倍率,就是上面的OS0~OS2。

网友B:
16位的ad硬是被你糟蹋成了垃圾,你5.7v供电没坏就算好了。

楼主:
是啊,电源这次没选好,用的电源芯片FB0505S,输入多少,输出就多少。平时用的是电脑的USB供电,不是标准的5V。重新画板再测~

网友A:
楼主你直接在电源输出的地方串个二极管。就可以测试了啊!

楼主:
不错的建议,呵呵  还有个问题问大家,你们用AD7606的时候用的外部基准电压还是内部基准电压???麻烦高手们给个建议,我现在这块板子用的是内部基准。

网友A:
我用的是外部的参考!如果使用内部参考那么芯片参考的输入脚需要接一个10uF的电容和0.1uF的电容。而且在布板子的时候0.1uF的电容要先靠近管脚,电容的接地点在焊盘处直接打到地层不要引出。这样也许会好很多。原先没有用外部参考的时候我就是这样处理的。而且精度差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你ADC是差分输入结构,估计你没有按照差分的方式进行信号的接入哦,如果是从同轴电缆中接出的信号即使你没有使用到差分驱动器进行阻抗匹配也是必须的。

楼主:
衷心感谢yxftr2010大哥~~~恩,谢谢指点!!以前没经验,现在有大家帮忙,感觉好多了~!谢谢大家!

楼主:
再问高手们一个问题,AD7606的+5V模拟电源供电你们一般采用什么DC芯片呢,是否需要高精度的5V供电?一般的DC芯片都有1%~3%误差的。谢谢了

网友C(2012-05-18):
各位高手,我也遇到了一个AD7606的应用问题:不能正确读取16位数据。

网友D(2012-06-19):
请问楼主及各位同仁,有用这个ad7606的spi通讯过的吗,心急如焚啊,zgdhmk@163.com,qq:852874396,沟通一下,谢谢

网友E:
您好!我也正在用2812控制AD7606,我的AD7606最高只能达到1k多的采样速度,即一个通道每秒最多能采一千多个数,但是手册上说AD7606芯片能采200k/4即50k个每秒。请问您做这个的时候对速度有没有要求,最快能达到多快的速度?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