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44pins的FSMC地址线问题

楼主(2011-11-29):
附件中的地址线为什么每次都回比CE#早出来(有效)那么多,虽然这样其实更有利于地址的建立,但为什么不是跟参考手册中的一样,差不多同时出来呢?

网友A:
实际使用中,这样有什么问题吗?

楼主:
实际使用不会有问题,校验读写了几百次都没问题。只是想弄清楚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跟参考手册不一样,既然地址线可以早出来,那我是不是也可以认为它可能会晚出来?
香主,可以确保地址线都是早出来?
2# 香水城

网友A:
实际使用不会有问题,校验读写了几百次都没问题。只是想弄清楚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跟参考手册不一样,既然地址线可以早出来,那我是不是也可以认为它可能会晚出来?
香主,可以确保地址线都是早出来?
2# 香水城  ...
引用 楼主:

呵呵,我不能确保它都是早出来,我也不能确保它没有可能会晚出来,我只能确保它读写正确。

楼主:
回复 楼主:
呵呵。。。所以我只能继续纠结。。。

网友A:
回复 楼主:
呵呵。。。所以我只能继续纠结。。。
引用 楼主:

操作、读写正确,你还纠结什么?

楼主:
因为我只是知其然,但不知其所以然!
做技术要严谨,我总不能就这样让它过去了:因为测出来是可以的!
没有理论依据的支撑,我不敢放“它”过去啊!
6# 香水城

网友A:
因为我只是知其然,但不知其所以然!
做技术要严谨,我总不能就这样让它过去了:因为测出来是可以的!
没有理论依据的支撑,我不敢放“它”过去啊!
6# 香水城  ...
引用 楼主:

嗯,开一个玩笑:你能搞清楚是先有**还是先有蛋,如果搞不清楚你就不吃**也不吃蛋了吗?

ST可以保证输出的时序满足访问存储器的要求,但并没有保证输出的时序刚好满足访问存储器的要求。

楼主:
呵呵。。。香主言之有理。不过我觉得用**蛋在此时这个环境是健康的,吃了不会出问题。但彼时换另一个环境可能吃了就要拉肚子了。。。
感谢香主的热情,不知另一个问题香主是否有兴趣?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289734&highlight=cpu
8# 香水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