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分析下电路

楼主(2011-11-29):
如图所示
1、如何分析Q6及Q5所组成的电压放大?放大倍数怎么计算?
2、Q1、Q3组成的功率放大器又是如何理解?

楼主:
???图看不清?还是高手不在?

网友A:
好像没有直流工作点?

楼主:
3# zjp8683463 有的,当ssc on/off为高时,R26。R27等分压,确定直流静态工作点。

网友B:
如果给出一些基本的说明别人会更加好一起讨论

网友C:
Q7、Q8理解为电子开关。SSC_ON=1,Q7、Q8接通;反之关断。
载波信号从C23、R28输入;放大后的信号从L3、C28、R33输出。
Q6、Q5组成有很高电压增益的2级共射电压放大级。
C23相位滞后补偿,有效防止整个放大器自激振荡。
Q1,Q2,Q3,Q4达林顿互补推挽输出放大级。
R23组成反馈系数很大的闭环直流负反馈,稳定整个放大器工作点稳定。由于存在R25、C22交流负反馈系数要比直流系数小许多。
D23给Q3、Q4提供一定偏压,减少推挽输出交越失真。

网友C:
电压放大倍数: Av = R23 / R25

网友A:
主要是C22,直流工作点有疑问.其他没什么问题

网友C:
分析直流工作点时,暂时把R25、C22支路去掉就容易理解了。

网友A:
仔细看了下,确实还有一条直流工作点的通道.

网友:
xmar分析得非常正确。 俺是做载波的。楼主的貌似DR的载波电路。

楼主:
11# 12580 恩~是的,还没入门才开始学习。好多不懂得。我们公司有用他们家的。

楼主:
6# xmar 大哥好牛!跟我测出来结果分毫不差。只是可不可以说细一点Av是怎么得出来的?哥 !谢谢了!

网友D:
xmar兄弟分析的牛呀,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