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样保持电路和峰值保持电路有区别吗

楼主(2011-11-29):
谢谢!
感觉似乎一样啊

电路形式有区别吗

网友A:
re LZ:

有区别。一个是保持信号的峰值(幅度最大值),而另一个是保持某一时间点上的信号幅度(未必是幅度最大值)。其电路形式也完全不同。

楼主:
那我若是想对 一串脉冲信号 测量脉冲幅值,我只需要 在AD转换前 加上峰值保持电路 即可,对吧
不必再加采样保持电路吧。

网友A:
to 3L:

脉冲信号的幅度通常就是其峰值,所以可以采用峰值保持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若脉冲前沿很陡峭,直接用峰值保持电路能行吗

需不需要在峰值保持前面加个 类似于成形网络电路(高斯型,或者带通电路)?

网友A:
to 5L:

你可能是顾虑其上下沿伴随的尖峰,这应该没问题,因为峰值保持电路中就有电容,其存在一定的高频过滤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