笙泉和STC系列单片机有啥区别

楼主(2011-11-29):
笙泉特供芯片,100%兼容STC系列51单片机那么笙泉和STC系列单片机有啥区别

网友A:
89系列是完全一样的啊,其他系列的只是寄存器的地址不一样。你可以看看这个对照表就清楚了。

网友B:
楼上的这个东东。。。

网友C(2011-12-31):
似乎,STC 扩展了 不少 型号。笙泉 集中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