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菜鸟问题

楼主(2011-11-29):
本人很菜,一直搞不懂仪表放大器和普通放大器的差别;为什么仪表放大器的输入阻抗更高,共模抑制更好,差分输入;普通的放大器的两个输入脚不也是差分输入吗?输入阻抗不也很高了吗?好乱!麻烦各位高手指点一下小弟....万分感谢!!

网友A:
re LZ:

你的“普通的放大器”是指集成运算放大器吧。集成运放的输入阻抗确实也很高,其实,仪表放大器的输入结构和运放类似。仪表放大器和单个运放的最大差别在于,仪表放大器是个已经组合好的完整放大器,而运放必须还要加入其它辅助器件(如电阻)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放大电路。通常单个运放构成的差分放大器其输入阻抗不大(由其电路结构所致),为此需要在其前面再加入两个运放形成输入级,这就变成了仪表放大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