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如何制作异形焊盘

楼主(2011-11-29):
(无正文)

网友A:
做成椭圆形焊盘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B:
这事情放在allegro里面相当简单,做个shape就可以了
allegro的封装做起来虽然比protel麻烦,不过自由度相当高,用户可控的范围比较大

网友C:
没用过allegro

网友D:
可以用AUTO CAD 画,画好后直接导入就行了

网友E:
用AD,是没有办法做出这种异形焊盘的。当然,一定要做出这种样子可能这以这样做:
先用普通焊盘,全部画完后,用实心的POLYGEN代替焊盘,再去掉绿油。再将原焊盘删掉。

不过我也觉得没有必要,和二楼说的一样,只要没有高压,椭圆、圆角矩形、八边形的焊盘都可以的。

网友F:
变通一下可以实现

做元件封装的时候用solid region在需要的层上画出焊盘轮廓,并将其盖在一个普通的焊盘上即可。

网友G:
这个有点难,不过应该还是可以做到的,不如找原件封装库来试试

网友H(2012-09-05):
使用多边形工具,然后再去掉绿油即可

网友I(2015-07-08):
如果没理解错的话,编辑封装时,在焊盘上加一块异形的铜皮,这样可以做异形焊盘,但是导入PCB后,会报错。应该是铜皮和焊盘的距离太近了,大家知道怎么解决吗?

网友J:
铜皮的属性里面要选择 expansion value from rules
参考altium的相关文档创建自定义形状焊盘

网友K:
引用 网友E:
用AD,是没有办法做出这种异形焊盘的。当然,一定要做出这种样子可能这以这样做:
先用普通焊盘,全部画完 ...

“用AD,是没有办法做出这种异形焊盘的” 可以的,只不过比较麻烦而已。

网友K:
如果用ad画,方法与如下的网址展示的一样。希望可以供你参考。
http://bbs.**/thread-464717-1-1.html

网友L(2017-09-15):
引用 网友K:
如果用ad画,方法与如下的网址展示的一样。希望可以供你参考。
http://bbs.**/thread-464717-1-1.html ...

你好,你这个网址是有问题的,打不开

网友K:
引用 网友L:
你好,你这个网址是有问题的,打不开

被和谐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K:
被和谐了。。。。。。

那两个“**”代表什么呢

网友L:
引用 网友K:
被和谐了。。。。。。

还查得到吗?

网友M:
引用 网友J:
铜皮的属性里面要选择 expansion value from rules
参考altium的相关文档创建自定义形状焊盘 ...

在AD中这种方法只适合在PCB文件中进行单个PAD逐一制作。其本质就是用各种元素进行拼接,然后设为需要的网络,并手动绘制阻焊层和锡膏层(若为表贴焊盘)。

在封装库文件中无法实现。主要原因是元件封装在PCB文件中只有焊盘可以设置网络,构成异性焊盘的其它元素无法设置网络,由此导致设计规则冲突,除非忽略相关规则。

有其它PCB软件支持异性焊盘,比如EasyEDA(LCEDA)等。

网友K:
在别的论坛。。。。。

网友K:
引用 网友L:
那两个“**”代表什么呢

你百度搜,一定可以查到的,我在别的论坛的帖子

网友N:
AD里的异性焊盘真的好难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