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电路能让MCR100可控硅正常工作吗

楼主(2011-11-29):
新手请教各位,帮忙看看mcr100的导通是否可以,以及串接2K是否电流过大过小?
想实现的功能就是自锁,谢谢各位

网友A:
直流下建议别用可控硅。

楼主:
那大哥怎么处理才能实现自锁呢
目前电路中没有VT1、R1、R2,请问怎么才能实现电子自锁呢,新手,请您帮忙

楼主:
这是过流保护的一部分,请各位老大帮忙指点一下

网友B:
额 不大懂 没感觉有问题u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