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功耗大

楼主(2011-11-29):
大家好,这是我第一次在论坛提问,希望大家能踊跃参与。

日前正在修理一个电路板,故障表现为:
HART通讯的PC端采集传感器信息失败,我分析故障的原因应该是PCB功耗过大。因为把液晶或其他某些器件单独的卸载下去以后,线路板就能够和PC进行HART通讯了。此外,把MCU的主频降低,也能够使HART通讯正常化。由此我断言就是因为功耗过大的原因引起的故障。

但是让我纠结的是,我无法确定是哪个器件功耗大,况且就算这个电路板的某个器件功耗大,但也并不代表其他电路板上也是由于该器件引起的功耗过大,兴许是其它器件。我该怎么判断哪个器件功耗大啊?改变MCU主频并不是长久之计,如果改变了主频会给以后的正常运行带来无法预知的隐患的。

希望各位仁兄能帮忙分析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给器件加上拉排阻试,从走线最长的器件开始,直到OK

网友B:
“HART通讯的PC端采集传感器信息失败,我分析故障的原因应该是PCB功耗过大。因为把液晶或其他某些器件单独的卸载下去以后,线路板就能够和PC进行HART通讯了。”
未必是PCB的功耗过大,PCB功耗过大是设计人员考虑的问题,而不是维修人员需要考虑的问题。
我感觉可能是驱动芯片(用于驱动液晶或其他某些器件)有问题,带不起来负载了

网友C:
板子是怎么供电的?
根据上面的现象,并不太肯定是功耗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就是设计人员啊,其实不光是液晶,比如我卸载下来某个运放,即使不卸载液晶,还是可以进行HART通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板子是5V转3.3V供电的

网友B:
回5楼:
"日前正在修理一个电路板"
我是从这句话认为你是维修人员。
如果是设计人员的话,估计可能是你的电路设计有问题,最好电路图贴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这样的,这个板子不是我开发的,是公司以前的产品,以前就有过这个毛病,不过故障率不是很高,是个能有2个有这个毛病,因此就没在意,但是总想把它给解决了,感觉不是什么大毛病,可就是理不清头绪,不知道该从哪入手,我提到过的办法已经是我力所能及的了,但是治标不治本

网友D:
这个应该是硬件、软件设计上存在问题,非某个元器件大功耗,就算是大功耗也只能说电源供电不足,需要重新设计电源,存在这样的问题很难说的清楚,需要查软件和硬件。

网友B:
回8楼:
如果可以的话,最好把电路图贴出来,否则无法判断到底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