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泵电机的继电器选型

楼主(2011-11-29):
请教下各位,水泵电机因为有10倍的启动电流,选择开关继电器的时候应该怎么选择触点电流大小呢?
     我们现在负载水泵功率为2200W,电压220V,一直选用的是HF2160的继电器,触点电流30A。请问选用合理吗?电机负载的继电器该怎么样选型,谢谢了。
     网上有说驱动电机负载,要按20%换算,那30A的继电器只能用来通断30*20%=6A的电机吗?不会这么小吧。
     电阻负载只要按照额定值留一定余量就可以了吧。

网友A:
re LZ:

电机启动电流按额定电流的五倍估算应该不为过。选择继电器时必须给予适当的余量。

网友B:
我表示同意二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