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请教USB

楼主(2011-11-29):
自定义一个HID协议(意思就是和通用HID基本一致,比如HID键盘,也和PC连,但不能让PC直接当成了键盘,处理了数据,而且向PC发送数据,这个数据与自己的PC端应用程序有关),
PC端是否需要写新的HID的驱动程序
请大虾赐教,有详细资料更好

网友A:
HID有自定义设置,去找相应规格看看.
PC端应该不需要写新的驱动程序,但你必须写新的应用程序,怎么去操作这个HID设备

楼主:
HID有自定义设置,去找相应规格看看.
PC端应该不需要写新的驱动程序,但你必须写新的应用程序,怎么去操作这个HID设备
引用 网友A:

谢谢
不用重写驱动那就太好了
能否把你了解的给我讲讲,基本概念也行
分数给你了,少了点,只有2分

网友B:
其实USB这块,通信倒是很容易,只是创建USB设备麻烦一些,不过大多数厂商都已经将框架做好了。
注意两点即可:
1、HID键盘和自定义HID设备只有接口描述符稍微有点差别。自定义的HID设备不使用子类。
2、报告描述符中的开应用集合的用途要改成0x00,否则系统会将它当作标准的USB设备,而不会枚举成用户自定义的HID设备。

楼主:
其实USB这块,通信倒是很容易,只是创建USB设备麻烦一些,不过大多数厂商都已经将框架做好了。
注意两点即可:
1、HID键盘和自定义HID设备只有接口描述符稍微有点差别。自定义的HID设备不使用子类。
2、报告描述符中 ...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很对
关键是我自己不懂PC编程,必需要上位机配合,但和我配合的那位也没有搞过USB
不知道去那里抓数据,你知道吗,简单说一下吧

网友B:
我也不懂PC编程,在PC端怎么处理也不清楚。从MCU端发上去的数据可以通过USB总线分析仪抓到。还有个小软件bushound也可以捕捉USB数据。

网友C:
建议去参考一下C8051F单片机的U-EC5,标准的HID设备,插在电脑上不要装驱动的,要写PC软件,可参考Silib的官方编程器软件,是VC版本的,就是通过HID类的API函数来读写芯片的代码的。如果想再深入点,好象有个西安扬工的网友对这较为熟悉,可去请教。

网友D:
蛋蛋的博客有, 《蛋蛋教你玩USB》

楼主:
谢谢各位了
看来能通吃USB,PC端与底层的人还真是不多啊,

网友E:
搞定没,单片机这块我做过
关于PC端的驱动谁有资料借鉴啊...

楼主:
搞定没,单片机这块我做过
关于PC端的驱动谁有资料借鉴啊...
引用 网友E:

这几天在看资料
确定以下几点了
1: 自定义的HID,PC不用重写驱动(好事)
2: 但对数据格式有规定,只能固定长度(可以自定义,但那个报告描述符太复杂,目前比较晕,争取下周搞定,其它的也基本没有问题,得益于几年前搞过一段时间USB,虽然没有完全搞懂,当然完全写USB固件还是不现实,估计也很少有人有那水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