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源晶体crystal不起振

楼主(2011-11-29):
300台量产设备上出现7台设备无源crystal不起振的现象,主要是CPU上挂的25M及12M晶振,因为CPU是先焊接后烧写代码,晶振不起振导致代码无法烧写。检查电路焊接及CPU电源管脚,未发现异常情况;无源晶振上都是并接22pF至GND,将电容的容值改成18/20/30PF还是不起振,将电容还原至22pF,在晶振两端并接1M电阻,晶振还是不起振;更换CPU,换了一片新的CPU后,晶振就起振了,CPU应该不至于这么脆弱这么容易坏吧!同一块板子上交换芯片使用了同种型号的25M无源晶振,该晶振工作正常,现在想检查出问题的源头,不然量产时出现这个问题还是非常严重的!

网友:
你用106的电阻试试~晶振两端并。

网友:
电容用22P的~

楼主:
恩,那我并个10M的电阻试试!

网友A:
这个有可能是你CPU BGA没焊好吧,如果你用的BGA封装

楼主:
晶振不起振,CPU也可以通过JTAG下载:L;之前生产烧写时是通过CPU的UART0 串口烧写boot+app,该方法仅适用于空片。晶振不起振时该方法烧写不了程序,所以一直在查为什么晶振不起振,不过通过JTAG是可以烧写的,板子也可以正常运行了!这问题花了我6个小时!

网友B:
我觉得问题还是出在外接的匹配电容上,应该是太大了,你的晶振的负载电容值是多少?

你尝试下再改下电容试试。另外根据晶振的频率都会串联一个1M或10M的电阻的起到频率稳定作用。

可以相互交流下  Q512373609 电话 13410280734 文生 我是做晶振的。希望能帮到您

网友C(2012-02-06):
这是一个通常被忽视的技术问题,电容负载匹配的问题。你首先要查一下你的晶体的负载电容是多少,然后再看CPU的输出电容是多少,例如你的晶体负载电容是12P,CPU的输出电容是6P,那么你需要并联一个6P的电容以后才能匹配.一般采用在晶体两端连接2个12P(串联值6P)对地电容。如果你确认不是CPU的问题也不是焊接问题,通常改变任何一个晶体对地电容值就可以起振。当然如果电容已经大了并联就不会起作用。根本上解决问题还是要看参数是否匹配。否则就是碰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