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将autoCAD中的图转到99se中

楼主(2011-11-29):
在autoCAD软件中画了一个图,想把它弄到99se中去,请各位大仙详细说明下,谢谢!

楼主:
选择“AutoCAD图形(*.dwg)

打开3dmax,点“file"菜单,点击“Import"选项,

文件类型选择“leagacy AutoCAD(*.dwg)

去找要导入的CAD文件
刚刚学会的

网友A:
AUTOCAD2008板框文件转到Protel 99 SE操作方法 在画电路板过程中,我们往往需要把结构工程师提供的AUTOCAD板框文件导入到Protel 99 SE pcb文件中。现我把我AUTOCAD2008板框文件转到Protel 99 SE操作方法写下来,希望对有需要的网友有所帮助。方法很简单就几步:用AUTOCAD打开板框文件,删掉多余内容。 点击菜单中的“文件”--“另存为”,格式选择为“AUTOCAD 2000/LT2000图形*.DWG”,并点击“保存”。就完成了AUTOCAD部分。 打开Protel 99 SE,并新建PCB文件。 打开新建的PCB文件,使用Protel 99 SE的导入功能导入CAD文件。 点击“File”---Import,在对话框中选择刚才AUTOCAD输出的文件。 并点击“打开”。弹出的导入对话框中保持默认参数点击“OK”导入文件。 文件导入成功。

AUTOCAD2008板框文件转到Protel 99 SE操作方法.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