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HDL] RockIO核配置问题

楼主(2011-11-29):
请问各位大神,配置后生成的example_desgin这个文件夹里的程序再加顶层文件夹里的一些程序可不可以直接拿出来重新建一个工程然后进行仿真呢?

网友A:
你看看有没有SIM的文件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啊。刚接触这个论坛,得知猴哥是大神,还请您能够多多指教啊。前段时间一直在看rocketio的相关文档,但动不动就是几百页的英文文档,实在是头疼啊。

我手头现在有个ML507的开发板,但周围没有做过相关方面的人,甚至觉得ISE的操作都不如Quartus那么人性化,各种头疼的问题啊

我想问问配置一个基于rocketio的协议怎么才能建立一个文件使其能够在开发板上进行验证性试验呢,谢谢啊

网友A:
自己看环回,可以做环回测试。
否则你没有出去的线,是无法测试的

网友A:
我不是大牛~

楼主:
回复 网友A:
开发板上不是有两对差分的SMA接口吗?可不可以配置两个收发器通过这两对接口进行测试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出于尊敬啊,你确实很牛啊

网友A:
回复 网友A:
开发板上不是有两对差分的SMA接口吗?可不可以配置两个收发器通过这两对接口进行测试呢
引用 楼主:

可以,我怕你没有线

网友A:
回复 网友A:
呵呵,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出于尊敬啊,你确实很牛啊
引用 楼主:

别客气

网友A:
使用IBERT调GTP,你试一试~

网友A:
欢迎你使用啊

网友B:
猴哥的意思是,欢迎大家来当小白鼠,是吧,猴哥?。。。
:)

网友C:
猴版是大牛;P

网友C:
真有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啊,下载回去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C:
什么意思?

网友A:
猴哥的意思是,欢迎大家来当小白鼠,是吧,猴哥?。。。
:)
引用 网友B:

不可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