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门教程] 定时器 Period(周期) 模式

楼主(2011-11-29):
不喜欢芯唐的函数库,过于臃肿,且不利于初学者深刻掌握芯片内部构架。故除通信部分外未使用函数库,便于真正理解定时器。

/*---------------------------------------------------------------------------------------------------------*/
/*                                                                                                    */
/* Copyright(c) 2009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                                                                                                    */
/*---------------------------------------------------------------------------------------------------------*/
#include <stdio.h>
/*---------------------------------------------------------------------------------------------------------*/
/*  Include hear file                                                                                      */
/*---------------------------------------------------------------------------------------------------------*/
#include "NUC1xx.h"
#include "DrvTIMER.h"
#include "DrvUART.h"
#include "DrvSYS.h"
#include "DrvGPIO.h"
static uint32_t volatile uTimer0Tick = 0;
//static uint32_t volatile uTimer0Time = 0;
static uint32_t volatile uTimer0Type = 1;
void DrvIO_Init(void);
void Time0_Period_Open(void);
/*---------------------------------------------------------------------------------------------------------*/
/*  Sample Code Menu                                                                                       */
/*---------------------------------------------------------------------------------------------------------*/
static void TestItem (void)
{
    printf("\n\n");
    printf("+-----------------------------------------------------------+\n");
    printf("|               Timer Sample Program(One Shot)              |\n");
    printf("+-----------------------------------------------------------+\n");
    printf("+-----------------------------------------------------------+\n");
    printf("| 按下KEY1(GPB15)启动定时器0进入One Shot 模式               |\n");
    printf("| 执行一次定时器中断后退出                                  |\n");
    printf("| 启动流水灯                                                |\n");
    printf("+-----------------------------------------------------------+\n");
}
void InitUARTDebugPort(void)
{
    STR_UART_T param;
    /* Select UART Clock Source From 12MHz */
    DrvSYS_SelectIPClockSource(E_SYS_UART_CLKSRC, 0);

    param.u32BaudRate        = 115200;
    param.u8cDataBits        = DRVUART_DATABITS_8;
    param.u8cStopBits        = DRVUART_STOPBITS_1;
    param.u8cParity          = DRVUART_PARITY_NONE;
    param.u8cRxTriggerLevel  = DRVUART_FIFO_1BYTES;
    param.u8TimeOut          = 0;
    if (DEBUG_PORT == 1)
    {
        DrvGPIO_InitFunction(E_FUNC_UART1);     /* Set UART1 pins */
        DrvUART_Open(UART_PORT1, ¶m);     /* Set UART1 configuration */
    }
   else
   {
        DrvGPIO_InitFunction(E_FUNC_UART0);     /* Set UART0 pins */
        DrvUART_Open(UART_PORT0, ¶m);          /* Set UART0 configuration */
    }
}

void DrvIO_Init(void)
{
//   volatile uint32_t u32Reg;
     GPIO_T * tGPIO;
     tGPIO = (GPIO_T *)((uint32_t)GPIOA);
     tGPIO->u32PMD &= 0x0FFFFF00F;
     tGPIO->u32PMD |= 0x00000550;   //GPA_2、GPA_3、GPA_4、GPA_5为输出模式
/************
    GPIOA->u32PMD &= 0x0FFFFF00F;
    GPIOA->u32PMD |= 0x00000550;   //GPA_2、GPA_3、GPA_4、GPA_5为输出模式
    DrvGPIO_Open(E_GPA, 2, E_IO_OUTPUT);   //GPA_2为输出模式
    DrvGPIO_Open(E_GPA, 3, E_IO_OUTPUT);   //GPA_3为输出模式
    DrvGPIO_Open(E_GPA, 4, E_IO_OUTPUT);   //GPA_4为输出模式
    DrvGPIO_Open(E_GPA, 5, E_IO_OUTPUT);   //GPA_5为输出模式
**************/
    GPIOA->DOUT &= 0x0FFC3;       //GPA_2、GPA_3、GPA_4、GPA_5为输出0
/************
    DrvGPIO_ClrBit(E_GPA, 2);
    DrvGPIO_ClrBit(E_GPA, 3);
    DrvGPIO_ClrBit(E_GPA, 4);
    DrvGPIO_ClrBit(E_GPA, 5);
**************/
    GPIOB->u32PMD &= 0x0FFFFFFF;   //GPB_14、GPB_15为输出模式
/*************
    GPIOB->MD.PMD14 = 0x00;               //GPB_14为输出模式  0x00输入、0x01输出、0x10开漏、0x11准双向
    GPIOB->MD.PMD15 = 0x00;                  //GPB_15为输出模式
    DrvGPIO_Open(E_GPB, 14, E_IO_INPUT);   //GPB_14为输出模式
    DrvGPIO_Open(E_GPB, 15, E_IO_INPUT);   //GPB_14为输出模式
**************/
}
void Time0_Period_Open(void)
{
    uTimer0Tick = 1;
    uTimer0Type = 1;
    SYSCLK->APBCLK.TMR0_EN = 1;
    TIMER0->TISR.TIF = 1;                //定时器比较中断标志,写1清0
    TIMER0->u32TCSR = 0;     //关闭定时器
    TIMER0->TCSR.MODE = 1;               //定时器周期模式
    TIMER0->TCSR.IE = 1;                 //定时器中断使能
    TIMER0->TCMPR = 6000000;

    //NVIC_SetPriority((IRQn_Type)((uint32_t)TMR0_IRQn + (uint32_t)ch), (1<<__NVIC_PRIO_BITS) - 2);
    NVIC_EnableIRQ(TMR0_IRQn);
    printf(" 按KEY2(GPB_14退出流水灯) ...\n");
    TIMER0->TCSR.CEN = 1;
}
void DrvTIMER_Init(void)
{
    SYSCLK->CLKSEL1.TMR0_S = 0;     /* Set all the default TIMER clock sources are   from 12MHz */
}
void TMR0_IRQHandler(void)
{
    if ((TIMER0->TCSR.IE == 1) && (TIMER0->TISR.TIF == 1))
        TIMER0->TISR.TIF = 1;
    if ((TIMER0->TEXCON.TEXEN == 1) && (TIMER0->TEXCON.TEXIEN == 1) && (TIMER0->TEXISR.TEXIF == 1))
        TIMER0->TEXISR.TEXIF = 1;
    uTimer0Tick++;
   if(uTimer0Tick>6)
       uTimer0Tick =1;
// uTimer0Time = 500000;
   uTimer0Type = 1;
//  printf("\n\nTIMER (One Shot Mode)Sample Code \n");
}
/*---------------------------------------------------------------------------------------------------------*/
/*  MAIN function                                                                                          */
/*---------------------------------------------------------------------------------------------------------*/
int main (void)
{

    UNLOCKREG();
    SYSCLK->;PWRCON.XTL12M_EN = 1;       /* Enable External 12M Xtal */
    DrvSYS_Delay(5000);          /* Waiting for 12M Xtal stable */
    LOCKREG();
    SYSCLK->CLKSEL1.UART_S = 0;           /* Select UART Clock Source From 12MHz */
    InitUARTDebugPort();                  /* Initial UART debug message function */

    DrvSYS_Open(50000000);
    DrvTIMER_Init();
    TestItem ();
    DrvIO_Init();
    while(1)
   {
     if(uTimer0Type)
     {
        uTimer0Type =0;
        switch(uTimer0Tick)
       {
          case  0x00:
          GPIOA->DOUT &= 0x0FFC3;
          GPIOA->DOUT |= 0x0003C;      //GPA_2\3\4\5为输出1
          break;
          case  0x01:
          GPIOA->DOUT &= 0x0FFC3;
          GPIOA->DOUT |= 0x00038;      //GPA_2为输出0
          break;
             //DrvSYS_Delay(500000);        /* Waiting for 12M Xtal stable */
         case  0x02:
         GPIOA->DOUT &= 0x0FFC3;
         GPIOA->DOUT |= 0x00034;        //GPA_3为输出0
         break;
             //DrvSYS_Delay(500000);          /* Waiting for 12M Xtal stable */
         case  0x03:
         GPIOA->DOUT &= 0x0FFC3;
         GPIOA->DOUT |= 0x0002C;      //GPA_4为输出0
         break;
             //DrvSYS_Delay(500000);          /* Waiting for 12M Xtal stable */
         case  0x04:
         GPIOA->DOUT &= 0x0FFC3;
         GPIOA->DOUT |= 0x0001C;      //GPA_5为输出0
         break;
         case  0x05:
         GPIOA->DOUT &= 0x0FFC3;       //GPA_2\3\4\5为输出0
         break;
             //DrvSYS_Delay(500000);          /* Waiting for 12M Xtal stable */
         default :
         break;
     }
  }
  if(GPIOB->IN & 0x08000);      //GPB_15无按键
  else
  {
      DrvSYS_Delay(500);          /* Waiting for 12M Xtal stable */
      if(GPIOB->IN & 0x08000);     //GPB_15无按键
      else
     {
         while((GPIOB->IN & 0x08000) !=0x08000);
         while(GPIOB->IN & 0x08000)
        {
             Time0_Period_Open();
             break;
        }
     }
  }
  if(GPIOB->IN & 0x04000);      //GPB_14无按键
  else
  {
      DrvSYS_Delay(500);          /* Waiting for 12M Xtal stable */
      if(GPIOB->IN & 0x04000);     //GPB_14无按键
      else
      {
         while((GPIOB->IN & 0x04000) !=0x04000);
         while(GPIOB->IN & 0x04000)
        {
            uTimer0Tick = 0;
            uTimer0Type = 1;
            printf(" 按KEY1(GPB_15进入周期中断) ...\n");
            GPIOA->DOUT |= 0x0FFFF;     //GPA_2、GPA_3、GPA_4、GPA_5为输出1
            TIMER0->TCSR.CEN = 0;
            TIMER0->TISR.TIF = 1;                //定时器比较中断标志,写1清0
            break;
           }
        }
     }
   }
}

[local]1[/local]

网友A:
库函数也是一种趋势,不久MCU也会有海量的ROM的。

楼主:
初学者用起来感觉很舒服,但是等你真正做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弊端

网友B:
目前mcu还无pc之资源,而且与硬件有过于密切的联系。但是arm要比mcu资源宽松,故库函数应用有些趋势。但要求速度和效率时,寄存器方式编程还是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