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对SST39VF3201B的读时序

楼主(2011-11-29):
不知香主对以下现象做何解释?

网友A:
你能把图直接贴出来吗?

我不能完全理解你的问题,但从你的结论可以看出,你认为CPU有问题,只是不知道是什么CPU,ST好像没有单独的CPU产品。

网友A:
好像LZ的问题与ST MCU没有关系?

楼主:
就是STM32F103ZCT6!!!
图中可以证明跟存储器没有关系,而跟STM32有关。stm32在读存储器的时候,数据线怎么不是高阻态?而是附件中最后一张图的波形?
3# 香水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