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PT100有个疑问,有经验的大侠给个答案!!

楼主:
偶现在要用PT100测温度。但是其外壳的最小直径是3MM,太大了,再小的就买不到了。现在有个大胆的想法,不用外面的金属壳了,直接用里面的热敏电阻贴在发热体表面测温,不知道这样可行否?大哥们,知道的告诉俺一声,先谢啦

网友A(2011-11-29):
直接就有不封装的,比如这种:

但这种保护性较差,不耐腐蚀,耐高温特性也不太好,蓝色的那面比较脆弱。

网友B:
我们公司是专门做工业铂电阻的,自己的专利技术,可以说是国内质量最好的,现在很多军工厂家,飞机发动机和导弹上都有我们产品应用,使用寿命都在5—10年甚至更长。给你个网站www.jwyb.com
如果没有特殊要求的话,3mm可以做,表面贴的也有。不过价格稍贵,因为我们的质量是国内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