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切换电路中MOS的选择

楼主(2011-11-29):
设计了一个电路用来切换12V和16V供电1、16V是电池电压,范围是12.9V-16.8V;
2、12V是外接的直流供电;
要求
1、12V接入时,通过12V向主板供电;16V被切断
2、12V断开时,16V向主板供电;
现设计电路如下

Q1是NMOS管
思路是
1、12V接入时,Q1 G极被拉低,Q1断开,由12V直接对主板供电;
2、12V断开时,Q1 G极和D极为16V,S极电压为低,则Q1就导通;
不知道小弟这个思路是否正确,如果这个方法可行,Q1应该如何选择?应注意哪些参数才能保证电路工作的可靠?

网友A:
MOS管画反了。。。。

楼主:
2# magic_yuan 多谢提醒,我突然想到我之前一直陷到NMOS管使用的一个误区里了
原理掌握得不够扎实

网友B:
这种电路,用P沟道的好。凌特有个芯片。
LTC4412,估计会帮到你。

楼主:
回复 网友B:
LTC4412看过了,功能是适用的,但是是希望在不加芯片的基础上实现
电路搭起来测试了,切换是没有问题,管子用的是FDS6680A,但是VDS有差不多2V的压降,看芯片手册,不应该有那么大的压降啊

网友C:
改用P沟道吧,用N管无法提供满足饱合导通的栅极电压。

网友D(2012-01-05):
应该用NMOS也可以,不过要接在地端.

网友E:
如果要在电源的高边控制开关,确实应该用PMOS,否则管子导通后VGS会变小,几乎与VDS相等,导致沟道不完全导通。

网友F:
这个图是君正CETUS开发板上的电源电路,如果5V DC-IN和VCC-USB都没电,板子由电池BT1供电,如果5V DC-IN和VCC-USB有一个有电,则BT1被Q1切了,然后由U5负责充电。如果5V DC-IN和VCC-USB都有电,VCC-USB被Q15切了。

这必须用MOS管?PMOS的体二极管如何考虑?

网友E:
10L的图在VBUS 明显低于 BAT-V 的条件下不能使Q1可靠关断吧? 看LZ的原意是外接电源电压比电池低。如果用PMOS的话,可能要多用一个电阻和额外的PMOS管。不知这样行不行,感觉有点烦琐:

网友F:
回复 网友E:

10L的图上BAT-V是输出端,这里不会再有一个源了。

网友E:
如果VBUS 《 BAT-V,还是由电池供电,这与LZ的要求(1)不符。

网友G:
9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H(2015-11-06):
11楼电路感觉蛮好,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