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采样问题疑惑

楼主(2011-11-29):
各位大侠,
   在进行ADC学习的过程中有奈奎斯特采样定理,即采样频率必须为输入频率的两倍以上。
   问题:如果实际中有一款ADC速度为100KSPS,则用其来采一个200KHZ的方波中某个时刻的值,是否能采准?或者说会产生什么误差呢?
   十分感谢指导!

网友A:
200KHZ的方波 周期是5us
在5us内 ADC 会采样 0.5次 ,恐怕采不准。

网友B:
理论上方波的频谱无限宽,无法真实采样。
如果你只想知道高低电平,则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想知道频率、占空比,则用ADC不太合适。

网友C:
学习了,要好好学习www.dghemei168.cn

网友D:
200KHZ的方波 周期是5us
在5us内 ADC 会采样 0.5次 ,恐怕采不准。
引用 网友A:

按照这个数据是肯定不行的哇

低于内奎斯特采样频率会有混叠的

网友E:
如果是采集方波某个时刻的值我看你这个没有必要用AD采集,直接使用I/O口判断可能更好。
直接用这个AD的速度采集采集不准的会

网友F:
看你的用途了,采集了干嘛用?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
   用100KSPS的ADC对200KHZ的方波进行瞬时值采集,也就是采集其瞬间电压的大小。仅仅是采集其某个时刻的瞬间值。而不必进行多个点采样的波形重构。
   学习了ADC采样和奈奎斯特定律后比较疑惑这个问题,希望得到大家的指点。

网友G:
用100KSPS的ADC对200KHZ的方波进行瞬时值采集,也就是采集其瞬间电压的大小。仅仅是采集其某个时刻的瞬间值。而不必进行多个点采样的波形重构。

数据不是不可以获得,但采样速度太低,得到哪一点的数据你也明白的

网友G:
但是,从采样上说,有瞬时采样和平均值采样之分,如果是后者的ADC,得到的是平均值,就失去了意义

楼主:
多谢IC921大侠。
   使用SAR,逐次逼近型ADC,也就是说采瞬时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