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定直流源的电路,求解释

楼主(2011-11-29):
(图片)

楼主:
UI口是DAC输入的,R是负载,Rf是检测电流的1欧康铜电阻

网友A:
倘若换成下面的图,LZ是否看的出??
其中U1=I*Rf

网友B:
模电 平时没事就多多复习一下 对分析电路有帮助

楼主:
嗯,现在,明白了,昨天仔细看了,在制作恒流源检测的时候,需要Rf和R两端的电做成负反馈,目的在于使I0仅和输入电压相关。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提醒!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现在,明白了,昨天仔细看了,在制作恒流源检测的时候,需要Rf和R两端的电做成负反馈,目的在于使I0仅和输入电压相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