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31在反馈回路的应用

楼主(2011-11-29):
话题:TL431在反馈回路的应用我相信这篇**,对许多人有用。就捡重点该大家翻译了。原作者:Ray Ridley

TL431内部有较好的参考电压和运放,成为工业界减少控制回路成本的好方法。
本文是有关TL431的反馈回路设计。

1. 通常放大器反馈

如图1,由运放和参考构成的电路(在非隔离电路通常由脉宽控制器提供)2型补偿网络。适用于被多数工程师采用的电流模控制。
低频增益由R1 C1提供。数倍低于带宽的频率有一个零点,中频带增益由R2比R1决定。根据功率部分特性确定的高频段,电路又是积分形式,增益由R1C2决定。
波特图如下:

用TL431实现分立器件的功能没什么不同。如图2。

区别是1. R5上拉电阻(提供足够电流)。2. 431电路驱动能力不强,但输出接高阻抗,工作很好。
也是一个2型补偿网络。

2. TL431 隔离应用
图3是隔离的应用。

与图2最大区别是输出不是电压Ve,而是光耦电流。电流由:TL431电压增益;R5; Vo 决定。(图2传函与R5,Vo无关)。C3代表光耦输出电容和频响rolloff。图3也是一个2型补偿网络。
A. 低频段:

TL431放大器由C1R1构成的积分器的增益高,是补偿网络的主导。
图4a给出低频等值电路

B. 中频段:

TL431积分器达到单位增益,超过这点,积分器输出减弱。然而总有Vo通过R5流过光耦提供增益(它是中频段的主导)。图5给出中频等值电路。交越频率在中频段,设计R5达到想要的交越频率。

C. 高频段:

高频段遇到光耦自身的极点(由图6a中C3代表)。图6b显示光耦增益的折点。好的光耦能到10k。然而折点是偏值电流的函数。大电流对应高带宽。在额定电流下取小R5。(有些R5被集成在控制器中不易改变)。

D. 合成:

将低中高频合成,还是一个2型补偿网络。
见到许多电路用TL431作为稳压管,没有在低频得到好处(R1C1)。 由于理解不好和没有测量验证,导致坏的瞬态响应和负载调整率。

3. TL431 回路测量

测量闭环频响特性电路如图8,也可以在C点测量。

楼主:
4. 二级滤波

在要求低噪声的应用中用二级滤波,如图9。R5在滤波电感前,另一路通过积分器,在滤波电感后。如果二级滤波谐振是衰减的并且谐振频率超过补偿网络的第一个零点(TL431的单位增益频率),则电路稳定。这是一个非常有用有趣的电路。二级滤波额外的相位延迟和极点通过积分器直接在回路中显示出来,但当TL431增益的小于单位增益时(超过全部补偿的零点时)这不改变回路的响应。
在R6的反馈支路,有一个扰动,这个扰动依赖于二级滤波谐振的衰减,但相位和没有二级滤波一样。

二级滤波回路的测试是一个问题,在C点测量是一个选择,但由于原边的高电压和测试困难(这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C点的阻抗高),可以把电感短路(但要保证谐振频率超过补偿网络的第一个零点),在输出端如图8测量。

5. 总结
如果输出电压足够高TL431是一个好的选择。如果光耦隔离,按本文的建议就可以得到大致好的设计。(如果是正规的设计公司和要成为高手,一定要有测量仪器,手段。)

网友A(2014-05-23):
没图啊、能不能上个图来说明下啊

网友B:
讲解的还是不错的,借鉴的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