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运算放大的回路

楼主(2011-11-29):
对于这个回路小弟一直有个地方不了解 想请教一下大家
对于TR1这个FET来说 他是怎么开启的呢
是不是说这个时候运放是工作在非线性区 所以输出一个电平 使得FET的VGS足够大从而开启FET的呢
能否详细的介绍下这个过程
不甚感谢

网友A:
这是个恒流源电路,第一级运放V5=V1,Id=V5/R23.因为TR1场效应管工作在可变电阻区所以,FET管的管压降很小,所以V6≈V5,而第二级运放也一样,V7=V6,第二个FET管是个P形管,UGS<0,也工作在可变电阻区,UDS也很小,V7≈V8,所以负载上的电流就等于Io=V5/RL。。。这只是我的看法而已,如果不对,请指教。

网友B:
to LZ:

TR1是由前面的那个运放“开启”的,运放为了维持虚短必须使TR1流出V1/R23那样大的电流。这样,V6 = VA - V1 R24 / R23。与前面一样,TR2必须流出电流(VA - V6) / R27 = V1 R24 / R23 / R27,这就是输出电流。

楼主:
3# HWM 感谢HWM前辈的回答 您所说的 原理小弟明白
比较困惑的是TR1是怎么开启的
我的脑筋总是死在这个地方想不清楚 貌似走到死胡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回复 在V5=V6这部是有问题的
因为FET的VDS是不能忽略的 但是流过的ID是相同的
因此用V5/R23得到ID 然后ID*R24得到R27两端的电压,然后这个电压除以R27就是最终的输出电流了

网友B:
to 4L:

给适当的Vgs(栅源极电压)TR1就会“开启”,而具体给多少则是由闭环控制决定的。这里只要抓住一个要点,那就是运放在负反馈闭环下总是希望其两个输入端处在等电位下。

楼主:
To 6L
HWM前辈
我比较困惑这个VGS是多少呢 想不明白G端的电压到底是多少 是怎么来的 如若可以 请麻烦说的具体点 行吗

网友B:
to 7L:

Vgs的确定与相应的场管参数有关,这个无需仔细追究,只要是在运放的可调范围内即可。

楼主:
8# HWM 这样啊 看来我真的死脑筋了 谢谢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