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1-11-29):
我用STC12C5A60S2做一个抽药器,用到步进电机。
我单独写了个步进电机驱动程序,用定时器0中断控制电机速度。
电机调速正常。然后我加到抽药器主程序里,电机转速明显变慢。
我怀疑其他中断影响,就把其他中断全都屏蔽掉,只留下定时器0中断。
可是电机转速仍然很慢。
这是怎么回事?
请各位大侠指教。谢谢!

楼主:
中断不好使,我就用延时好了。

网友A:
先不要下结论不好用,分别看看电机快和慢时候的波形再说,硬件定时比软件延时好用的多。肯定是程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