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单片机9488继电器控制口烧坏

楼主(2011-11-29):
各位大哥,求助呀。
      用9488设计的电路,在大货后常出现继电器控制I/O口烧坏,I/O口输出高电平,芯片发烫,导致继电器那边常开,显示不能正常显示,但按键正常。帮忙分析什么问题。
     没办法生产了。

网友A:
帮忙顶一下 哪位大虾过来指点一下

网友B:
没有见过2个三极管这么驱动继电器的。
这是什么原理?

三极管等其它器件有损坏吗?

楼主:
没有见过2个三极管这么驱动继电器的。
这是什么原理?

三极管等其它器件有损坏吗?
引用 网友B:

三极管没有烧坏。
用两个三极管驱动是满足认证要求。认证有一项是短路开路实验。

楼主:
各位大虾,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B:
想不明白,短路开路和2个三极管驱动有什么关系?
是什么东西开路短路?
你把原理图放上去,上面的图看不清楚。

网友B:
怀疑CPU的5V电源不稳导致损坏的。
建议TL431从+5V取样,否则从14V取样,如果14V负载突然加重,电压下降,会导致5V过冲的。
建议加一个78L05。
你这个2个三极管的驱动,不太符合常规设计。

网友C:
不好说,图看不清又没参数。
只是三极管这样用肯定要很大的电流才能驱动,是不是IO口过流了?

楼主:
想不明白,短路开路和2个三极管驱动有什么关系?
是什么东西开路短路?
你把原理图放上去,上面的图看不清楚。
引用 网友B:

认证有一项要求为在待机状态下,做模拟三极管短路或开路,继电器不能工作。

楼主:
怀疑CPU的5V电源不稳导致损坏的。
建议TL431从+5V取样,否则从14V取样,如果14V负载突然加重,电压下降,会导致5V过冲的。
建议加一个78L05。
引用 网友B:

最开始我也是这样怀疑。但我们用示波器测试了,没有发现5V电压波动。另外这个电源用的比较多。别的没有出现问题。就这个项目中出了问题。

楼主:
上原理图。原理图中没有阻值等标注。

楼主:
上原理图。

网友B:
1、这种认证是没有任何作用的,三极管有各种坏法,无法保证安全的。实际上继电器才更容易坏。
2、TL431的接法不好,直接从5V这个回路取样好了。不知道实际上是从14V还是5V取样。布线上,431的地要直接接大滤波电容的地,不要接变压器附近。继电器驱动的地,也要直接接滤波电容的地,不要和其它的复用。
3、5V的电源改造一下,去掉2个二极管,用78L05代替,前面的电压可以适当高一些,保证78L05正常工作,看看是否还会坏。
4、由于是单面布线,CPU的电源和地布线不好,没有就近加滤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