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到底有多少单片机,微处理器

楼主(2011-11-29):
单片机和微处理器有什么区别,C51,MSP430,ARM,除了这些,还有哪些些单片机,或微处理器?

网友A:
单片机是指采用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把中央处理器CPU、随机存储器RAM、只读存储器ROM、多种I/O口和中断系统、定时器/计时器等功能集成到一块芯片上,构成独立的的计算机系统。
因此从概念来讲51系列和arm系列都属于单片机。
51单片机出现比较早,现在还大量应用,厂家很多、芯片类型丰富,应用非常广泛。
ARM出现比较晚,但功能强大,功耗低,产品系列也很丰富,现在应用也非常多

网友B:
2# tl5324260 目前有哪些单片机

网友C:
常见的还有AVR PIC系列单片机

楼主:
4# huang1shan 还有呢?就这几个吗,能再说说吗

网友D:
好像问这个问题没有多大意义吧,都说了几个常见的了。彻底搞懂一种架构的,再学其他类型的心里就有底了。

网友E:
多少架构还可以问一下

网友F:
论坛里好像有一篇单片机厂家的帖子,楼主可以找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