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管脚问题

楼主(2011-11-29):
本人初学FPGA,想问的是FPGA的电源,JTAG也可以自由分配么?怎么在DATASHEET里查不到相关管脚定义,请大家指点

网友A:
不是的吧....配置管脚,电源管脚,时钟管脚以及特殊管脚都是固定的管脚吧......
仔细阅读以下芯片说明书应该会发现~~
FPGA的管脚主要包括:用户I/O,配置管脚、电源、时钟及特殊应用管脚。
JTAG也是固定的引脚吧...TCK,TDO,TMS,TDI这4个
可以把芯片说明书发来看看哦~一起学习下~

网友B:
如果做硬件设计,建议参考不同系列FPGA的Design Guidelines.pdf文档,还有pinout文档。里面会讲一些硬件引脚的连接建议。

网友C:
看datashift上面有写的,有些pin是固定做那个功能的和asic一样的

网友D(2012-03-17):
我现在也准备做FPGA,对PIN定义也不太了解.请各位指点.它和ARM的硬件设计有哪些别呢?

网友E:
买块开发板吧。
如果购买安富利的,请联系我。
我给您提供参考设计和原理图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