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驱动mosfet芯片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11-30):
基本上每个MOS FET的频率都可以到1M啊。
手册中测试的时候f=1M 写的很清楚的 说说你的具体要求 电压电流开启电压 阻值等参数

楼主:
电压500~600V 电流12~14A

网友A:
自己选吧 IR公司_大功率MOS管选型.pdf (416.06 KB) ON功率MOSFET选型表.pdf (576.3 KB) 从中找了2个500V 28A的 FA38SA50LC.pdf (171.17 KB)

网友B:
M57962  MAX15054  MAX1614  MAX4420
NCP5181  UC3708  UCC27323

网友C:
Microchip一级代理商,MCP14700 、MCP14E7 、TC1413 、TC1410、TC426 等,专业MOS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