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BANK的IO都不用,对应的VCCO是不是可以不加滤波电容

楼主(2011-11-29):
如题,做了一块板子,用的IO比较少,有几个BANK的 IO都是悬空;对应的VCCO是否可以不加电容简化布局

网友A:
可以,但是最好是加上,为了信号完整性。

楼主:
收到,谢谢猴哥

网友B:
混积分的,想下**

网友C:
猴哥就是中国FPGA的希望啊

网友A:
混积分的,想下**
引用 网友B:

。。。天,这里不需要积分

网友A:
猴哥就是中国FPGA的希望啊
引用 网友C:

太能吹了

网友A:
收到,谢谢猴哥
引用 楼主:

别客气

网友A:
:lol
引用 网友D:

如何了最近?

网友E:
猴哥就是中国FPGA的希望啊
引用 网友C:
:victory:以后猴哥改牛哥了

网友A:
:)来了还参加年会,不错

网友D:
如何了最近?
引用 网友A:

呵呵,麻烦事一大堆,崩溃边缘徘徊:Q

网友A:
呵呵,麻烦事一大堆,崩溃边缘徘徊:Q
引用 网友D:

嘿嘿,来北京招我玩

网友A:
呵呵,麻烦事一大堆,崩溃边缘徘徊:Q
引用 网友D:

欢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