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这个线性电源电路能否工作起来

楼主(2011-11-29):
我想DIY一个线性电源,网上找了找线性电源的电路,拼凑了这个电路。(图只是主要部分)要求是要能输出20V,1.5~2A的电路,关键是能工作起来,其它指标不是很重要,关键是要成功。对这个电路,我对成功的定义就是能输出20V,1.5A,能稳定的工作。
希望大师们帮我解答下疑问:
1.这个电路能工作起来吗?
2.电阻、电容、运放用贴片的好,还是插件的好呢,
  运放暂时选OP07只是因为可以从公司的废板上拆贴片的?别的运放就要到淘宝上买了。不知道用个LM324代替OP07效果会不会有很大差异。

网友A:
1. 这个电路不能工作。首先,R34左边的接地就不正确。其次+12V、-12V、+5V来自何处?与Vout+、Vout-关系如何?

2. 贴片与插装各有利弊。不能一概而论。

用个LM324代替OP07效果不会有很大差异 。

网友B:
1、做电源至少要给出它的基本性能指标,如:输入输出电压多少?纹波多少?电流多少?
2、你对线性电源是怎么定义的!?
3、这个电路看上去困难重重。

楼主:
现在很忙,回家再说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不能断定R34左边接地肯定能工作,因为这个是我依葫芦画瓢抄过来的,但是有可能是对的,因为这种用法挺常见的。我至于+12V,-12V那些肯定是有来源的,只是没有截图下来。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为了能成功,我先不追求很高的指标,最大输出15V到20V就可以了,电流最大能在1A以上就可以了,
我不想先设定一个具体电压或者电流,我想根据自己有的电阻来设定输出,这样省的有买堆电阻,的纹波不高于30mV,就满足了,瞬态相应,负载调整率现在都不考虑。

网友C:
图不全。
就此图看是个可控双极线性电源。
从电流采样看,中性点还是GND,R34左边的接地不正确。
不明白LZ要干什么。

网友D:
楼主的电路实在过于复杂了,没有必要,教科书上的基本串联稳压电源电路就可用,类似的电路网上也有很多,楼主却偏偏要找不必要的复杂电路,实在不明智。

楼主:
我为啥要弄这个电路,因为和平时用得电源是功能差不多,有恒压、恒流两种工作模式。反正在弄这个,我计划过年之前弄完。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感觉接地挺好的,这不是我想出来的,是抄现成的,如果有错,可能是我没抄对,但是这种想法挺好,中午睡觉了。这个接地,我仿真了下,完全可以呀。

网友E:
肯定不成功,12V激励最大输出10V,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不说了。我大概知道能成功。
我觉得大哥您没看仔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