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zlg7290怎么实现跟单片机之间的数据传送

楼主(2011-11-29):
最近在编一个7290跟msp430单片机的I2C接口程序,可是将从机地址和子地址都发送之后,430既不能从7290中读数据到缓冲区中,也不能发送数据到缓冲区中,这应该说明它们之间数据的收发不是自动的吧,那还需要设置什么呢?希望各位大虾不吝赐教啊!~~先谢过了。

网友A:
单片机的通讯方式有两种:

并行通讯:数据的各位同时发送或接收。

串行通讯:数据一位一位顺序发送或接收
你用串口就可以了!设置是需要的   你在特殊寄存器scod   进行方式和字节传送设置就可以了

网友B:
楼上对啊

网友C:
两个的时钟相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