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信号发生器经过同轴电缆至电路板

楼主(2011-11-29):
电路板入口处(同轴电缆输入处) 对地接了个50欧姆电阻 ,同轴电缆的信号进入电路。
此时测同轴电缆信号,发现幅度衰减正好一半(与直接将同轴电缆接给示波器相比)

为什么? 是因为同轴电缆自身阻抗50欧姆 和 我的对地电阻50欧姆,正好分压了???

谢谢

楼主:
同轴电缆自身电阻是50欧姆 还是阻抗是50欧姆?

网友A:
阻抗.如果你用电压表欧姆档去量,估计只有1欧姆都不到

网友B:
to LZ:

那是你的信号源内阻为50欧,接50欧负载后得到一半的分压信号。这通常是源和负载都匹配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