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ISP问题

楼主(2011-11-29):
本人现在遇到一个疑难,之前板子上用的是W77E516的芯片,现在想改用STC89C516RD+的芯片。在keil上我编译的时候芯片还是选择W77E516,因为没有找到STC的选项。在STC-ISP V3.9.8版本上芯片选择STC89C516RD。
     但是先下载的时候,跳出提示框,说芯片型号错误,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A:
一个有“+”,一个没有,你型号选择错了。

网友B:
编译可以选择资源相同或类似的芯片, 但是下载却必须选对型号.

楼主:
我选择了+的芯片型号之后,还是没有下载成功,显示“仍在连接中, 请给 MCU 上电...”,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呀,是不是在SIP的时候,芯片某些脚需要断开!

网友B:
仍在连接中, 请给 MCU 上电,
连接好以后, 先启动 ISP 软件下载, 然后给 MCU 重新上电.

网友C:
都是这种isp好,俺真没看出来!

网友C:
都说这种isp好,俺真没看出来!

网友D:
多查查这方面的资料吧,引脚对不对?

网友E:
很可能是波特率问题····试着把最低波特率调1200,最高4800····我之前用的时候只要把最低波特率设为1200,最高随意,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F:
芯片型号要正确选择,然后正确配置烧录选项。

网友G:
又是STC的ISP问题,选对型号,用最小系统试验,如为USB转换线则更换。。。;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