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根据传导图来确定电路问题的所在?

楼主(2011-11-29):
如图所示,在做传导试验中,有一点超了,个人对传导的理解就是:测试电子产品对市电在150K~30M之间产生的干扰程度,一般该干扰的产生时由于电路的较高频率开关信号所致,现在想请较大家,如何根据传导图来得到一些改进的信息,比如根据传导图来确定干扰源,根据超标的点,来构建滤波器等,想请有关前辈谈谈经验。

楼主:
这么典型的问题,大家都没有啥好的建议给吗?

楼主:
再顶一下,不能沉了!!!

网友A:
re LZ:

这是EMC测试时所做的传导干扰测试。若发现问题(如某频点超标)还需结合具体电路才能进行整改。

楼主:
那我就简要谈下该电路情况:三相输入,经过变压器整流输出,主电源有小功率DC/DC模块,开关频率为550K,电路中的晶振包含10M,32768,16.384M.3.57954M共四类,我开始的想法是,能否通过传导干扰测试结果图,得到一些结论,再结合具体的电路进行分析?

网友A:
“能否通过传导干扰测试结果图,得到一些结论,再结合具体的电路进行分析?”

单从你所罗列的那些模块还是无法进行具体的电路分析。这个测试传导图只是个综合结果,具体还得对各个模块进行测试或作具体的电路分析。

楼主:
明天就要去52所整改了,现在已经下班,电路资料也没有办法发了,只能求速成法了,根据2.8M这个点,串个啥数量级的电容会有点效果(或者啥共模电感,差模电感能用的都去试试),最好简单的帮忙解释下原理,先谢谢楼上了

楼主:
今天去52所了,没时间给我整改,就回来了,有关EMC的资料也看了一小堆了,但都停留在表面,具体的EMC问题用理论来分析,还是没有这个能力,哎,要咋办来着?

网友B(2012-02-27):
請上線路圖,PCB LAYOUT檔截圖。

楼主:
回楼上,最终是虚惊一场,是产品的个别问题,换个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