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一个关于静电的问题

楼主(2011-11-29):
(无正文)

网友A:
呵呵, Y 电容引起的
能量很小, 所以电源都希望外壳要接地

楼主:
按你的说法 如果我接地    那怎么解决接地 与防静电地存在的交流电

网友B:
机壳接大地
也就是交流电三眼插座中的中间那个脚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如果这样的话  我带了静电环 相当于 人与 机壳之间有60V的交流电。。。 很容易损坏器件

网友B:
不接是有60V 接了就没有了 怕什么啊  况且电流小到可以忽略

网友C:
这个电压应该不属于静电
就是市电在电容(Y电容)的分压

楼主:
有没有 办法把这个电压消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