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VDS程序请教

楼主(2011-11-29):
过几天要弄LVDS串并转换,今天就在弄LVDS程序,可一直弄不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方面的程序参考一下,最好是verilog的,我用的是8位的串转并,速率大概在320MBPS,最先等待,谢谢了

网友A:
百度文库 一搜就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搜过了,没有实用的东西啊

网友B:
是XILINX的么?

是想用iserials么??

楼主:
5# GoldSunMonkey 是的,但我想自己写一个LVDS解串的程序,

网友B:
:)一个道理

网友B:
看看XILINX的代码和参考文档

网友C:
1,先将8位数据打成串行,就是320M 1bit 的速率,
2,在将这个1bit的数在接口处做成LVDS,就行了。
第二步,要看你用哪家的芯片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十分感谢,先看看

网友B:
回复 网友B:
十分感谢,先看看
引用 楼主:

如何了?

网友D:
有了1064,一定搞定了

楼主:
14# GoldSunMonkey 差不多了吧,只是会规律性的出错。现在正在自己写手工纠错的程序

网友B:
14# GoldSunMonkey  差不多了吧,只是会规律性的出错。现在正在自己写手工纠错的程序
引用 楼主:

那就好

网友B:
有问题,可以继续问。

网友B:
15# jakfens 加分了?

网友A:
:L又加分?楼主都没表示

网友E:
猴哥资源真多

楼主:
基本搞定,等待实际测试结果,

网友A:
嘿嘿 尽量争取在这个论坛把猴哥全部东西挖空;P

网友F:
参考文档很不错

网友G:
都加点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