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VDS串并转换

楼主(2011-11-29):
最近在做LVDS串并转换的才程序,可一直就不对,老师存在很多的误码率,用厂家的IP一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做过这方面的程序,希望能参考一下,我用的是8为的LVDS串并转换,在线等待,谢谢了

楼主:
假如有verilog的程序就更好了

网友A:
LZ 能不能给给方案 ,
你的速率是多少 ,主时钟是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主时钟是40M,LVDS传输速率最高位320Mbps,8位的串并转换

网友B:
1,先将8位数据打成串行,就是320M 1bit 的速率,
2,在将这个1bit的数在接口处做成LVDS,就行了。
第二步,要看你用哪家的芯片了。

网友A:
这两个时钟不同源 需要用异步fifo 精确的40m时钟不一定能行,一定要保证 8×40m>=  32m 才行

网友C:
LVDS芯片好像是自动并串转换
当然前提是配置好器件

网友D(2013-04-22):
lvds多长.测一下信号质量

网友E:
直接串并转换是不合适的,时钟难以恢复,8bit边界也难确定。
搞个8B/10或者4B/5B编码,再用LVDS传,连时钟都不需要了

网友F:
xilinx有相关的参考设计,可以参照下试试,

网友G:
引用 网友F:
xilinx有相关的参考设计,可以参照下试试,

参考设计叫什么名字呢,找不到呢?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参考设计叫什么名字呢,找不到呢?谢谢!

http://xgoogle.xilinx.com/search?getfields=*&numgm=5&filter=0&proxystylesheet=xilinx&client=xilinx&site=EntireSite&btnG=Google%20Search&output=xml_no_dtd&sort=date%3AD%3AL%3Ad1&ie=UTF-8&oe=UTF-8&requiredfields=-status%3Aarchive&q=lvds%20interface&submit2.x=0&submit2.y=0&submit2=Search&lang2search&ip=180.109.219.52&access=p&entqr=3&entqrm=0&entsp=a&ud=1

网友F:
楼上的网址里有很过关于LVDS接口的参考设计,你去看看

网友H:
altra 也有LVDS的 IP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