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延时程序怎么计算延时时间。

楼主(2011-11-29):
经常在书上看到这样的延时程序,可是不知道具体的延时时间,那个大侠能说一下么?
void DelayMS(uint x)
{ uchar i;
   while(x--)for(i=0;i<m;i++);
}

.......................
省略的程序
.......................
........................
DelayMS(n)
m和n是具体的数值,谢谢。

网友A:
利用的是while循环,就是程序在这句一直运行,直到FOR语句完成,然后跳出
其实就是延时了多少机器周期
因为在while里运行了很多次

网友B:
可以用反汇编语句逐条指令时间相加,或用仿真,设好晶振频率,在延时函数前后做断点,看运行时间。

网友C:
用示波器测最准了

网友D:
跟晶振和单片机的机器时间有关……
keil里设置俩中断,算一下就成了

网友E:
用示波器测最准了
引用 网友C:

这个最可靠····找个IO在循环最内层取反  看波形····测完了换个BIT变量在里面取反,不然时间会变

网友F:
看反汇编计算指令执行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