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见KEIL灵异事件!大侠进来解释一下!!

楼主(2011-11-29):
keil, TE, AC, ck, ic

//定义临时变量则最后结果为0
uint8_t temp1,temp2;
uint8_t backcount,i,j;
//定义写为STATIC 正常
static uint8_t temp1,temp2;
static uint8_t backcount,i,j;

//以下为运算

     temp1 =*(command++);// 赋值2
     temp2 =*(command);// 赋值4

backcount= 0;
//原本只有一句,现被我拆成好几句了

backcount = temp2*temp1;

backcount = backcount*2;

backcount = backcount+2
;
若参与运算的变量都为临时变量则backcount最后的结果为0,
只要将参与运算的变量改为STATIC就正常了!!
断点DEBUG,临时变量TEMP1 TEMP2是对的!!

使用系统:KEIL4.12 新唐NUC100单片机

楼主:
变量定义太多了??   应该不会啊

网友A:
你在程序的其他地方更改过变量吧。

网友B:
找到原因了,实际是对的就是LOCAL显示不对!
   很怪,TEMP1,TEMP2,I,J都可以显示正常!就那个变量显示不对!

不过也不能怪KEIL 关键亲兄弟用的是和谐版

网友C:
backcount = temp2*temp1;

backcount = backcount*2;

backcount = backcount+2

难道LZ没有发现第一句话其实没有实际作用吗

网友D:
晕,32位机搞8位变量,乘法不考虑溢出问题?倒塌了。

楼主:
6# hotpower 这个不用担心,参与运算的值很小,我要的结果只要8位的!

楼主:
backcount = temp2*temp1;

backcount = backcount*2;

backcount = backcount+2

难道LZ没有发现第一句话其实没有实际作用吗
引用 网友C:

都有作用,
只是KEIL的问题,没有将backcount局部变量显示正确

网友E:
..

局部变量,运算完后不用,自动被优化掉了..
他的作用域内,你运算完后就把他抛弃。所以你的运算是没意义的,因此会被优化掉。
但你用静态变量,他的运算会对第二次运算产生作用,所以你的运算是有意义的,因些不会被优化掉。

网友D:
如此节约,那就该两数乘积加一后再加倍

网友F:
优化等级惹的祸。

网友G:
重装KEIL   会有意外收获·····前提要清理干净残留····

楼主:
重装KEIL   会有意外收获·····前提要清理干净残留····
引用 网友G:

不想重装!麻烦

楼主:
11# jack821119 应该不是优化

楼主:
10# hotpower 不是节约,只是个串口传送中用的的数量单位,就只有8位!
  若+1*2,虽然节省空间,提高效率,但是逻辑上就与愿意不一样,还是*2+1的好!

网友H(2012-01-11):
temp1 =*(command++);
我还以为是c指针,很像的吧!
怎么像乘法,谁能解释吗!

楼主:
temp1 =*(command++);
我还以为是c指针,很像的吧!
怎么像乘法,谁能解释吗!
引用 网友H:

乘法是temp1 *=(command++);  这才是

网友I:
mdk现在的仿真不如以前keil了,看到的变量值乱七八糟,实际是对的

网友J:
LZ,到底是什么造成的呢?找到原因了吗?

网友K:
我也发现8楼所说的现象,仿真看到的不一定是真实的。
楼主计算的结果没有给更后面的应用到,给优化的可能性更大些。

网友L:
1.关掉所有优化
2.给变量用volatile修饰一下

试试看